帮忙看看怎么不捕捉焊盘热点了?在线等。谢谢

楼主(2021-01-05):
    帮忙看看怎么不捕捉焊盘热点了?在线等。谢谢

网友A:
    请检查一下封装本身的热点有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一下封装本身的热点有没有设置正确

    谢谢,找到问题了。是设置问题。目标热点那里几个勾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问题了。是设置问题。目标热点那里几个勾上就可以了。

在哪里设置勾选呢,我有时候也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