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时候每秒要采集50多个波形,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波形分析,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1-01-05):
有时候每秒要采集50多个波形,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波形分析,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对于实现多通道数据采集,一般情况下需要同一台示波器的多通道间可以通过软件上的简单控制来实现“同步”采样

网友:
    但多台示波器多通道间的“同步”采样并不能通过软件来实现,因为厂家的示波器软件一般只能控制一台示波器

网友:
    多通道数据采集测试系统来实现

网友:
    https://www.keysight.com/en/pc-1 ... er?cc=US&lc=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