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解常微分一直报错返回列向量

楼主(2021-01-05):
我的代码解常微分一直说要返回列向量,有大神帮忙看看嘛

这是代码:
function s=mywork(t,y,eta1,eta2,G1,yieldstress,contactstrain,flow,arg)
switch flow
case 'creep & recovery'
        stress0=arg(1);
        risetime=arg(2);
        creeptime=arg(3);
        if t<risetime
            stressrate=stress0/risetime;
            stress=stressrate*t;
        elseif t<creeptime
            stressrate=0;
            stress=stress0;
        elseif t<creeptime+risetime
            stressrate=stress0/risetime;
            stress=stress0-stressrate*(t-creeptime);
        else
            stressrate=0;
            stress=0;
        end
        gam1=y(1);
        gam2=y(2);
        s(1)=gam2;
        s(2)=G1/(eta1*eta2*((abs(gam1)-contactstrain)>0))*((stress-eta2*gam2*((abs(gam1)-contactstrain)>0)-sign(stress-eta2*gam2*((abs(gam1)-contactstrain)>0))*yieldstress)*((abs(stress-eta2*gam2*((abs(gam1)-contactstrain)>0))-yieldstress)>0)-eta1*gam2+eta1/G1*stressrate);

clear all
clc
warning off

eta1=10;  % [Pa.s]
eta2=20;  % Pa.s]
G1=2;   % [Pa]
G2=5;   %[Pa]
yieldstress=5;  % [Pa]
contactstrain=5;

flow='creep & recovery';
stress0=1:2:10;
risetime=0.01;
creeptime=100;
for i=1:length(stress0)
    [t,strain]=ode15s(@mywork,[0 10],[0 0],[],eta1,eta2,G1,yieldstress,contactstrain,flow,[stress0(i) risetime creeptime]);
    subplot(2,3,3);     semilogx(t,strain(:,1));        hold on
    a{i}=strcatnum2str(stress0(i),'(Pa)');
end
xlin([1e-4 1000]);
xlabel('Time(s)');      ylabel('Shear strain(-)');
legend(a)

错误使用 odearguments (第 93 行)
MYWORK 必须返回列向量。

出错 ode15s (第 152 行)
    odearguments(FcnHandlesUsed, solver_name, ode, tspan, y0, options, varargin);

出错 Untitled2 (第 20 行)
    [t,strain]=ode15s(@mywork,[0 10],[1 0],[],eta1,eta2,G1,yieldstress,contactstrain,flow,[stress0(i) risetime creeptime]);

感谢大神们!

网友:
clear all
clc
warning off

eta1=10;  % [Pa.s]
eta2=20;  % Pa.s]
G1=2;   % [Pa]
G2=5;   %[Pa]
yieldstress=5;  % [Pa]
contactstrain=5;

flow='creep & recovery';
stress0=1:2:10;
risetime=0.01;
creeptime=100;
for i=1:length(stress0)
    [t,strain]=ode15s(@mywork,[0 10],[0 0],[],eta1,eta2,G1,yieldstress,contactstrain,flow,[stress0(i) risetime creeptime]);
    subplot(2,3,3);     semilogx(t,strain(:,1));        hold on
    a{i}=strcat(num2str(stress0(i)),'(Pa)');
end
xlim([1e-4 1000]);
xlabel('Time(s)');      ylabel('Shear strain(-)');
legend(a)
function s=mywork(t,y,eta1,eta2,G1,yieldstress,contactstrain,flow,arg)
switch flow
    case 'creep & recovery'
        stress0=arg(1);
        risetime=arg(2);
        creeptime=arg(3);
        if t<risetime
            stressrate=stress0/risetime;
            stress=stressrate*t;
        elseif t<creeptime
            stressrate=0;
            stress=stress0;
        elseif t<creeptime+risetime
            stressrate=stress0/risetime;
            stress=stress0-stressrate*(t-creeptime);
        else
            stressrate=0;
            stress=0;
        end
        gam1=y(1);
        gam2=y(2);
        s(1)=gam2;
        s(2)=G1/(eta1*eta2*((abs(gam1)-contactstrain)>0))*((stress-eta2*gam2*((abs(gam1)-contactstrain)>0)-sign(stress-eta2*gam2*((abs(gam1)-contactstrain)>0))*yieldstress)*((abs(stress-eta2*gam2*((abs(gam1)-contactstrain)>0))-yieldstress)>0)-eta1*gam2+eta1/G1*stressrate);
        s=s';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