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ad走指定角度的pcb线?

楼主(2021-01-05):
如何让ad走指定角度的pcb线?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快捷键Shift + 空格。切换不同走线模式,其中有一个任意角 走线模式。

网友:
任意角度的走线不好确定这个数值   可以按tp,然后更改下他的旋转值   按空格切换下走线角度即可

网友:
回帖看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