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芯片应用介绍

楼主(2021-01-05):
    常见的三端固定集成稳压芯片有正电压输出的78XX系列和负电压输出的79XX系列。所谓三端就是该集成稳压电路的引出脚只有三条,即:输入端、输出端和接地端;其封装形式采用晶体三极管的标准封装,外形与晶体三极管一样,有TO-220的标准封装,也有9013样子的TO-92封装。用78/79系列三端稳压IC来组成稳压电源所需的外围元件极少,电路内部还有过流、过热及调整管的保护电路,使用起来可靠、方便,而且价格便宜。
    该系列集成稳压电路型号中的78或79后面的数字代表该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数值,以伏特(V)为单位。例如7806表示输出电压为正6V;7924表示输出电压为负24V。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数字78X X或79X X的前面和后面还有一些英文字母,如LM78XX、CW78X XC、TA78X XAP等。前面的字母称为“前缀”,通常为生产厂家(公司)的代号,如“TA"表示日本东芝公司的产品。后面的字母称为“后缀”,用来表示输出电压容差和封装形式等。通常不同生产厂家(公司)对三端集成稳压电路型号后缀所用字母的含义和定义各不相同。不过,这对我们实际使用影响不大。
    78XX系列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大致有8种(输出电压的种类随厂商的不同而异):7805、7806、7809、 7810、 7812、 7815、 7818、7824。 按其最大输出电流又可分为78LX X、78MX X、78XX三个分系列。其中78LXX系列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00mA;78MXX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500mA;78XX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5A。

    它的封装也有多种,详见图。塑料封装的稳压电路具有安装容易、价格低廉等优点,因此用得比较多。79系列除了输出电压为负。引出脚排列不同以外,命名方法、外形等均与78系列的相同。
    因为三端固定集成稳压电路的使用方便,电子制作中经常采用,可以用来改装分立元件的稳压电源,也经常用作电子设备的工作电源。注意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入、输出和接地端绝不能接错,不然容易烧坏。一般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约为2V,否则不能输出稳定的电压,一般应使电压差保持在4-5V,即经变压器变压,二极管整流,电容器滤波后的电压应比稳压值高一些。
    在实际应用中,应在三端集成稳压电路上安装足够大的散热器(当然小功率的条件下不用)。当稳压管温度过高时,稳压性能将变差,甚至损坏。当制作中需要一个能输出1.5A以上电流的稳压电源,通常采用几块三端稳压电路并联起来,使其最大输出电流为N个1.5A,但应用时需注意:并联使用的集成稳压电路应采用同一厂家、同一批号的产品,以保证参数的一致。另外在输出电流上留有一定的余量,以避免个别集成稳压电路失效时导致其他电路的连锁烧毁。
    在78XX、79XX系列三端稳压器中最常应用的是TO-220和TO-202两种封装。这两种封装的图形以及引脚序号、引脚功能如附图所示。

    图中的引脚号标注方法是按照引脚电位从高到底的顺序标注的。这样标注便于记忆。引脚①为最高电位,③脚为最低电位,②脚居中。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正压还是负压,②脚均为输出端。对于78 XX正压系列,输入是最高电位,自然是①脚,地端为最低电位,即③脚,如附图所示。对与79 XX负压系列,输入为最低电位,自然是③脚,而地端为最高电位,即①脚,如附图所示。此外,还应注意,散热片总是和最低电位的第③脚相连。这样在78 XX系列中,散热片和地相连接,而在79 XX系列中,散热片却和输入端相连接.

网友:
    这种器件用的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