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孔径与线宽的问题

楼主(2021-01-05):
现在用的是AD软件画图

遇到的问题是:

走线的宽度是0.4mm和0.8mm两种,电流最大不会超过500mA,本以为打过孔的时候

过孔尺寸应该是大于0.4mm或者0.8mm,如图左边的蓝色方框的参数

毕竟孔径要大于线宽才通的过去,后来发现用内直径0.3mm,外直径0.6mm的过孔就可以,为什么?

网友:
    铜厚不一样吧

网友:
    理解为过孔走线是电流的,就想通了  不要理解为PCB的过孔是为了走实物铜导线的。

网友:
    软件就是连接关系,可以考虑宽度尺寸,  实际中的PCB板的走线用铜皮作导线通过大电流时,铜箔宽度的载流量,也是有厚度的,厚度为1oz约35μm。  厚度可以计算出走线宽度和电流大小,对应关系是可以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