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通信环境下的噪声状况和对策

楼主(2021-01-05):
1. 5G通信中的噪声环境调查
5G通信已经推出部分服务,作为新一代通信备受期待。而由于它将与LTE及Wi-Fi等现有通信手段并存,因此可以预测,噪声问题将会变得更为复杂。另外,在5G设备还未完全上市的情况下,我们对5G通信中的噪声环境进行了调查,并就此所需采取的降噪措施展开了研究。
5G令人担忧的通信问题
未发现5G对现有无线通信的通信会造成影响。
可能会出现的噪声问题
5G通信环境很少会单独使用,很可能会加入到现有的通信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现有无线通信导致的设备内部产生的伪信号可能就会耦合到5G无线电路中,从而造成通信故障。

虽然目前已有实际机型推出上市,但使用实际机型进行评估还需要时间,因此我们设想在5G通信电路中增加如图所示的毫米波电路,使用搭载在该电路上的倍频器和混频器的评估电路板,对外来噪声耦合到工作所需信号线时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此外,这里所指的伪信号定义为除自身通信信号之外的多余信号,包括其他通信中的通信信号及高阶谐波。
着重关注倍频器和混频器,明确信号线中耦合外来噪声时的影响。
2. 毫米波电路中耦合外来噪声时的信号调查
为确认极高频电路与外来噪声耦合时的情况,使用了如下图所示的评估系统进行了评估。在LO信号和IF信号耦合的混频器基板的LO侧使用定向耦合器耦合外来噪声。向LO信号线和IF信号线分别输入20GHz的频率/15dBm的功率,以及3.5GHz的频率/0dBm的功率,外来噪声则输入了接近LO信号频率的19.8GHz和19.5GHz的频率,以及0dBm的功率。
评价系统
对LO信号中耦合外来噪声时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另一方面,当19.5GHz和19.8GHz的外来噪声耦合时,发现除了原本从混频器输出的23.5GHz外,还产生了造成LO信号频率和噪声频率差异的伪信号。
同样,在倍频器中也发现有伪信号产生。
评估结果 (外来噪音:19.8GHz、19.5GHz)
由于外来噪声耦合而有伪信号产生。
※ 为评估该伪信号是否实际会对通信造成影响,使用是德公司的通信模拟器SystemVue®进行了确认。
3. 产生的信号对通信特性的影响评估
SystemVue®模拟简化了实际模型,具体如下:
发射端
从发射端的BB-IC输出符合5G通信方式的调制信号,在发射端的RF-IC通过与LO信号合成,升频至转换成毫米波频率,输出5G通信信号。
接收端
发射信号在接收端的RF-IC与LO信号合成,降频转换后,在BB-IC进行信号解调,计算出BER(Bit Error Rate)。
使外来噪声耦合到该评估系统中的LO信号线,对造成的影响做出评估。
评价系统
使外来噪声耦合到LO信号线,对接收灵敏度(BER95%时的接收功率)做出评估。
经过对噪声耦合前后的接收灵敏度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噪声耦合前的接收灵敏度为-96.7dBm,噪声耦合后的接收灵敏度为-89.5dBm,下降了7.2dB。
此处,BER将95%的接收功率定义为接收灵敏度。由此可见,在混频器和倍频器中,如果噪声耦合到LO信号线中,就会对通信产生影响。
评估结果
下面对噪声故障的发生机制做个总结。耦合到LO信号线的噪声被输入到倍频器,产生伪信号,该伪信号通过混频器与IF信号合成,5G信号和频段重叠。由此,天线就会发射错误信号,在接收端发生通信错误。
因此,为防止发生噪声故障,就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噪声进入LO信号线。
噪声故障的发生机制
①外来噪声被耦合到LO信号线。。
②噪声被输入到倍频器,产生伪信号产生
③IF信号被输出到混频器。
④通信混频器和IF信号合成,5G信号和伪信号重叠。
结果
天线发射错误信号,在接收端发生通信错误。
需要避免噪声传导到LO信号线。
应对措施
根据之前的调查发现,防止噪声流入LO信号线将有助于改善这一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在毫米波生成IC的LO信号线中安装去除噪声频率的滤波器。滤波器由组合电感器和电容器构成,这些元件需要根据对象噪声频率进行设置。
LO信号线
LO信号频率为5GHz、流入噪声信号为5.2GHz频段WLAN时
LO信号频率为3.1GHz、噪声流入为3.3GHzSub-6时
LO信号频率为4.4GHz、噪声流入为4.2GHzSub-6时
4. 总结
在5G无线电路中,由于LO信号线中流入高频信号,就会在倍频器和混频器产生伪信号,从而会造成信号质量下降,进而发生通信错误。
为应对这个问题,需要安装防止噪声流入LO信号线的滤波器。考虑到LO信号频率及噪声频率,需要选择合理常数的滤波器。

网友:
为确认极高频电路与外来噪声耦合时的情况。在LO信号和IF信号耦合的混频器基板的LO侧使用定向耦合器耦合外来噪声。向LO信号线和IF信号线分别输入20GHz的频率/15dBm的功率,以及3.5GHz的频率/0dBm的功率,外来噪声则输入了接近LO信号频率的19.8GHz和19.5GHz的频率,以及0dBm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