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网络中的透传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05):
通信网络中的透传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透传呢?

网友A:
    就是将原信号直接的搬运过去   不做任何加密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将原信号直接的搬运过去   不做任何加密等处理

好的,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1、透传:指与传输网络的介质、调制解调方式、传输方式、传输协议无关的一种数据传送方式。 这就好比快递邮件,邮件中间有可能通过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的多种组合运输方式到达您的手上,但您不用关心它们中间经历了哪些。  2、为什么要透传呢? 透传一般都是用来读取远程的串口数据。例如:网吧内每个上网者都要刷身份证才能上网,但身份证数据库不可能放在每个网吧内。所以就将读卡器的串口数据通过透传回传到公安局,在公安局的平台上来比对身份证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