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怎么批量取消器件位号?

楼主(2021-01-05):
    新建原理图,有重复使用的模块,怎么让这些器件的位号都变成标识“+?”?感谢

网友A:
    tools->annotation,应该有适合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annotation,应该有适合你的

    你是说这个吗?我发现这个是对整个文档进行复位,我只需要对拷贝来的那部分进行复位。或者我重新建一页原理图,重新排号也可以。

网友:
    在系统属性里设置一下,让复制的器件尾号为"?“即可
    方法:系统设置---原理图---原理图编辑---勾选上"复位复制元件位号"/Reset Parts Designators On Paste

网友:
    楼上的方法挺好,但是位置和我不一样:
DXP->preferences->Schematic->graphical editing,勾选Reset Parts Designators On Paste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