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缝隙天线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1-01-05):
RFID缝隙天线有什么优势?

网友:
无线射频识别(简称为RFID)系统由标签、读写器和后台主机组成。RFID 标签由专用的IC芯片和一根连接在芯片两端上的天线组成。在rfid标签天线设计中,天线与芯片之间的阻抗匹配程度决定着RFID系统性能指标,标签小型化要求其天线小型化,标签天线小型化是标签设计者永远追求的目标。

网友:
近来,有一些标签天线设计的报道,例如折叠型偶极天线、V型偶极天线、倒F型天线、环型天线和分形天线等等[1-3]。这些天线的轮廓外形大都是半波振子的变形,长度大约为波长的一半,显得大了点,阻抗匹配不容易也不方便,它们的带宽狭窄,加工制造复杂,因此不利于RFID技术的推广普及应用。

缝隙天线具有轮廓低、重量轻、加工简单、易于与物体共形、批量生产、电性能多样化、宽带和与有源器件和电路集成为统一的组件等诸多特点,适合大规模生产,能简化整机的制作与调试,从而大大

降低成本。近年来虽然有一些研究缝隙天线的文章[4-5],但弯折缝隙天线的谐振特性分析与标签用缝隙天线鲜见报道。因此,弯折缝隙天线的谐振特性研究和尝试在915MHz频段用缝隙天线来设计RFID标签天线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网友:
为此,本文矩量法研究了缝隙弯折次数、高度、位置、宽度和缝隙天线平片大小对矩形缝隙天线谐振特性的影响。最后,根据给定的标签芯片,提出了一款UHF射频识别标签用的缝隙天线,制作了相应的实物天线。仿真与测试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天线适合于RFID标签应用。

2 缝隙天线分析

缝隙天线有平面与非平面之分。平面缝隙天线按照缝隙的形状可以分为矩形缝隙和非矩形缝隙天线。理想平面矩形缝隙天线是在无限大无限薄的理想导体平板上开矩形槽缝所构成,槽缝的宽度比其长度小得多。对偶原理是分析缝隙天线辐射的基本理论。缝隙天线与其互补电振子具有相似的辐射场分布特性(方向图),区别是其电场与磁场的位置互换。缝隙天线阻抗Z1与其互补的电振子的阻抗Z2之间存在如下的互补关系:

缝隙天线的馈电激励方式主要有电磁藕合和直接相联的接触式馈电。电磁藕合馈电是贴近(非接触)馈电。直接相联馈电是接触式馈电。基于标签结构特点,宜采用接触式馈电,即标签用缝隙天线与标签芯片直接相联馈电,这样不仅能简化标签结构,便于集成化,而且还能降低成本,推广普及RFID技术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