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电路某个点电压问题

楼主(2021-01-05):
大家看一下箭头指的位置,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电压出现,理想状态,这里不是v-=v+=0v吗?

网友:
    理想状态下是

网友:
    你去量量运放的输出电压,看看它是不是已经到达饱和区了?!

网友:
    测量看下一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压差,如果相等甚至超过,就是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