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天线还是PCB天线,那种效果好

楼主(2021-01-05):
弹簧天线还是PCB天线,那种效果好,对通信距离有什么影响.
个人感觉弹簧天线效果好些,但是谐振频率一致性不太好。

网友A:
我曾经申请过一个专利,就是弹簧天线加电容,做成LC谐振,谐振频率很稳定,用手摸上去也不影响谐振频率,但是就是弹簧天线本身影响谐振频率,制作一致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弹簧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申请过一个专利,就是弹簧天线加电容,做成LC谐振,谐振频率很稳定,用手摸上去也不影响谐振频率,但 ...

是的

网友:
    弹簧天线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