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调整

楼主(2021-01-05):
请问大功率电源模块直流输出电压怎么调整?比如原输出电压48伏调整到60伏

网友A:
现在很多隔离式电源方案都不能调整太大范围,原因是变压器有一个单独绕组给高压侧供电,这个电压过高过低都会触发芯片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隔离式电源方案都不能调整太大范围,原因是变压器有一个单独绕组给高压侧供电,这个电压过高过低都 ...

谢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
不管是哪一种直流输出电压调整电路都有一个空调可调范围,远超可调节范围的要求都是不可取得,不是简单想怎么需要就可以调节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