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文档输出Gerber文件方法介绍

楼主(2021-01-05):
        PCB Layout 完成后,需要输出Gerber文件发给洗板厂做板,洗板厂通过激光绘图仪输入PCB光绘文绘出一张张黑白胶片,再根据这些胶片和光绘文件来进行铜箔蚀刻,阻焊喷涂,文字印刷,钻孔等工艺,完成PCB生产工艺。如果在这个步骤出错,会造成做出来的PCB板不能用,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步骤,下面就以一个2层板资料来介绍Gegber文件的生成方法如下:

一、用pads工具打开一个PCB Layout文档,在菜单栏点文件中的“CAM”如下图:

二、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添加,选择TOP层(Bottom层相同),按以下图示步骤设置参数,如下图:

三,点击上图中的预览键,可以查看设置图形如下:

四、丝印层(silkscreen top、silkscreen bottom)参数设置按以下步骤,如下图:

五、点击上图中的第6号预览,查看丝印层的数据如下

六、阻焊层(solder mask top、solder mask bottom)参数设置如下:

七、助焊层,也就是后面SMT的钢网层(paste mask top、paste mask bottom)参数设置如下:

八、钻孔层(drill drawing)参数如下图:

九、CNC钻孔层数据设置如下图:

十、以上,所有生产所需的参数设置完成,生成Gerber的最后一步,如下图(必须选择所有文件,后再运行

运行后的文档可以用CAM350软件打开查看,检查是否正确后。就可以发给板厂生产了。

网友:
    步骤很详细,新手都能照着做

网友:
    试试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