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和NSM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1-05):
SMD和NSMD有什么区别?

网友:
    1. SMD 焊盘形状规整,不受走线的影响,适用于小零件焊盘,如0402,0201,01005. NSMD焊盘形状受走线影响,有可能会出现同一个chip两端焊盘面积不同。 2. SMD焊盘在维修时不容易脱落,因为除了和基材的连接外,还被阻焊层的附着力向下压着 NSMD焊盘相对来说在维修过程中容易脱落。 3. 就焊接牢固性来说,NSMD强于SMD,因为NSMD是3~5面焊接。 通常来说如果受到外力,SMD是焊点和Pad断, NSMD是焊盘和基材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