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热风焊盘 Thermal Relief被锁死为Rectangle,怎么才能修改

楼主(2021-01-05):
Refresh padstack 时,弹出这样的提示INFO: Design is an old-style flash design. Any thermal relief geometries will preserve name but set Geometry to Rectangle.
附件包括
    有问题的brd文件(因为保密协议,删除了不相关的内容,但是问题依旧存在)
    没有问题的pad、psm、dra等文件
主要出问题的就是VIA42D32这个VIA

    感谢 dzkcool 版主

网友A:
    试试把这个附件用File->Import->Parameters导入BRD以后,再更新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这个附件用File->Import->Parameters导入BRD以后,再更新焊盘

感谢版主,问题解决了
    请问是什么原理呢
    .prm内容是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
    <CadenceAllegroParameter xmlns="">

  <parameter_header>
        <version>16.6-2015</version>
      </parameter_header>

  <db_common_type>
    <db_mask1>1</db_mask1>
      </db_common_type>

</CadenceAllegroParameter>

    是这个    <version>16.6-2015</version>   切换了brd的版本了吗

网友(2024-06-05):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问题解决了
请问是什么原理呢
.prm内容是

      <db_common_type>
        <db_mask1>1</db_mask1>
  </db_common_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