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PCB画图技巧

楼主(2021-01-06):
1、原理图库可以随便画,只要相应的相应的管脚有就可以
2、原理图库的管脚标数和pcb图库的管脚是一一对应的
3、画pcb图库的时候,元件的长宽要适当,可以设置格子的大小来便于设置画出pcb图库的大小。管脚的标数是和原理图库是一一对应的。
4、画原理图库的时候,元件必须摆放在画板中心,再保存。否则话pcb原理图的时候,器件总是拖不进去。
5、画pcb图库的时候要设置参考点,否则在生成的印制电路板的时候,元件一拖,总是往外面跑。
(快捷键:E,F,L或E,F,C,或E,F,P).保存即可。
6、画pcb库的时候,可以通过向导来画。步骤:工具---元器件向导。
可以直接设置管脚数目机管脚距离,十分方便.(有的软件没有工具---元器件向导这一项)
7、当左边的project栏弄丢后,可点击system,选择project即可。
8、话pcb图库的时候,画元器件的边框:
选中top Overlay,在place--line,可以画出黄颜色的元器件的外壳。若要画圆弧,可以在place里面选择圆弧即可。
9、打印的时候,若只有焊盘,没有线路,是因为没有把相应的层选中。选中即可。
10、在使用netlable的时候,注意相应的lable名以一定要和相应的管脚连接上(出现红色的XX)。
11、最后画出的pcb图和sch图一定要备份。
12、将所画的的库文件添加到一个库里面:
library中的库文件中,右击任意一个文件,edit footprint--tools--new component,
比如要加入555的schbib文件,输入555,点击确定。打开555sch.lib文件E--C(复制),打开准备作为大库的文件,E--P(粘贴),然后保存即可。再打开大库文件,即发现555.schlib已经加入了。
13、自己画schlib时一定要注意元件的管脚的designator是数字,及管脚序号,而display name是管教的名字,可以为英文字符。如果搞反,最后生成的pcb文件中该芯片对应的管脚就连不上线。(但是在先前的所有操作中都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一定要注意!!!!)
14、当自己的sch图画好了以后,发现需要对其中某个sclib(原理图库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在schlib的界面下,点击tools--update schematics,画好的sch原理图文件中相应的元件将自动进行修改!
15、用向导画pcblib库文件:
File->open,选中并打开某*.pcblib库文件,tools->new component,就会出现绘制pcb库的向导,根据向导的提示 ,可以选择DIP,SOP,BGA等等封装类型,选中类型后,可以设置管脚的长宽和边框距离、管脚数量、管脚间距等信息,设置好后,pcb库基本ok。
16、滴泪效果的实现:
tools->teardrops
17、漏线检查,report->board information->general->report   勾选上routing information确定即可。
18、找出原理图中连接上,但是pcb中尚未连接的线路和元件:
tools->rule->designe rule check
19、绘制圆弧形线路:
Shift+Space将走线方式更改至Any Angle(任意角度)后即可拉斜线。
20、由绘制圆弧变成绘制斜线:
右键->preference->protel pcb->default  选中angular  dimension,reset  即可。
21、将pcb元件任意角度摆放:
双击元器件之后有一个参数,叫Rotation 就是旋转角度,选择你需要的角度即可。
22、绘制pcb把元件拖到pcb区域时,必须关掉输入法软件,比如搜狗拼音,不然摆放元器件很难把元件拖到pcb区域!!!!
23、做热转印pcb,打印的时候过孔也打印出来,焊盘不再是实心的:
file->page setup->advance->pinout 中的holes勾勾上。
24 ,选中原件,点击M,选择改变X,Y位移,可以对原件进行精确移动
25,选中想要移动的原件,点击M,然后点击S,可以对原件进行整体移动
25. 测量距离快捷键:ctrl + M
26. 更改元件所在的层,在拖动元件的过程中,点击 L
27. 如果想在铺地的时候让PCB的某个领域不铺地,可以用keep-out-layer层画一个矩形区域覆盖目标区域,然后在铺地。之后去掉keep-out-layer层之后即可。

网友A:
原理图需要建个自己的库,这样会用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需要建个自己的库,这样会用起来方便

电路设计需要几年的功夫,画图只是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