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压功放的作用是什么_普通功放能当定压功放用吗

楼主(2021-01-06):
定压功放的作用是什么

普通功放机的输出阻抗很小,一般为8欧姆,不适于远距离传输。定压功放输出的信号电压很高,适合远距离传输,与定压功放连接的扬声器(喇叭)安装有配套的匹配变压器用以降压。

在功率足够的情况下,一台定压功放可以连接若干只扬声器,适合公共广播系统,但是音质不如普通功放。“合并式”应该指的是带有前级放大的定压功放,这种定压功放可以不需要调音台而直接连接话筒以及其它的信号源。

输出电压不随负载阻抗变化而变化,即输出的音频信号的最大电压恒定不变的功率放大器,由于采用了深负反馈,输出电压十分稳定,在额定功率范围内所接负载多少对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影响很小。为降低长距离功率传输中传输线的功率损耗,需要使用输出变压器,输出电压主要有70V、90V、120V等几种,电压越高传输线损耗越小,但由于使用输出变压器,故音质不十分优秀,一般用于背景音乐系统和有线广播系统等。

定压功放的特点

在定压功放中,如果额定负载电压发生变化,功率就发生相应变化。100V,10W的音箱接在70V上变成了5W(100V与70V功率差一倍)。

国内的定压标准是120V、240V国外的定压标准是70V、100V

普通功放能当定压功放用吗

定压功放接定压喇叭,定阻功放接定阻喇叭。

如果长时间混接使用,而且两者的功率相差太大的话,设备很容易挂掉的;如果是就想测试下功放或是喇叭的好坏的话可以开小音量弄下。

如果你有那么一两个定压喇叭而没有定压功放的话,可以自己去掉定压喇叭的变压器在配合定阻的功放使用,不过喇叭数量太多或是距离过远就不行了。

网友:
为降低长距离功率传输中传输线的功率损耗,需要使用输出变压器,输出电压主要有70V、90V、120V等几种,电压越高传输线损耗越小,但由于使用输出变压器,故音质不十分优秀,一般用于背景音乐系统和有线广播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