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点为什么会变成金黄色,一般情况下都是银灰色的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06):
PCB焊点为什么会变成金黄色,一般情况下都是银灰色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般情况下PCB板的焊锡呈现的是银灰色

网友:
    偶尔也有金黄色的焊点出现

网友:
    主要原因是温度过高,此时只需要调低锡炉温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