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中不良的焊接做法会引起的哪些问题?

楼主(2021-01-06):
SMT中不良的焊接做法会引起的哪些问题?

网友:
    在焊料不能正确熔化时,导致表面粗糙和连接不可靠。 由于过量的焊料阻止了完全熔化,冷焊点也可能发生

网友:
    补救措施是重新加热接头并去除多余的焊料

网友:
    引脚或引线润湿不足。太多或太少的焊料。由于过热或粗糙焊接而被抬高的焊盘。

网友:
    导致冷焊和焊锡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