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后级功放和纯甲类功放的区别

楼主(2021-01-06):
要明白什么是纯后级功放,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功放要分前后级:特别是在早期,音乐的节目源很广,比如CD,卡座,唱盘和话筒等,它们输出的音乐信号电平的强弱及阻抗的大小都不一样,这样就需要一个先将这些信号进行预处理,输出“标准统一”的信号放大器,这就是我们称为的功放前级。经前级放大后的音乐信号再进行后一级放大,推动喇叭出声。早期的功放大多把前后级做在一起,这种功放叫合并式功放,也有将前后级分开,做成纯前级和纯后级两个独立单元的。

至于功放分甲类和乙类是指功放电路里的功放管工作状态方式的不同。

纯后级功放和纯甲类从字面看就有差别。首先纯后级的功放可以包含了所有类别的功放,包括了甲类,甲乙类,乙类还有D类也就是数字功放。推动管的工作状态不一样决定了某种类型的功放。我自己装的甲类后级推动管的基极压差在1.1伏甚至1.3伏,基本都是在纯甲类甚至深度甲类,这时候推动管发热比较大,静态功耗大。甲乙类基极压差基本都在1伏左右。乙类基极压差在0.5到0.8伏,数字功放功耗低输出功率大。

纯后级就是相对前级来说的,市面上大多数的是合并机,就是后级跟前级装在一个机箱里。高级一些的,就是把前级跟后级独立,这样互不干扰,能够得到更清晰稳定的声音。有的更好的还把电源跟放大部分分离,也是一样的道理,分开后干扰最小。也有合并机内部做了很好的屏蔽,也是可以起到一样作用。但这个不是起决定作用,具体还是要听声音,用耳朵收货是唯一的正确途径!纯甲类功放也属于a类功放,跟电子管胆机都是a类,特点是输出稳定,发热巨大,输出呈线性,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耐听度。但也不是绝对的,ab类也就是甲乙类也有很多好机器。不是所有的甲类都好听,依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耳朵收货为上!

网友:
纯后级功放和纯甲类从字面看就有差别。首先纯后级的功放可以包含了所有类别的功放,包括了甲类,甲乙类,乙类还有D类也就是数字功放。推动管的工作状态不一样决定了某种类型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