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钢网张力测量作业指导

楼主(2021-01-06):
      SMT钢网张力通俗点就是钢网钢片与边框的松紧度。我钢网张力;一般要求是测试5个点,印刷面中间一点,钢网四周选4点(这4个点要是钢片上,离崩紧胶或网5厘米)5个点的任意一点张力小于38N为不合格,没有上限。张力太小的话印刷容易偏移,拉尖,还有产生锡珠等不良,主要原因是在脱模过程中,钢网张力过小,导致钢网上升时不是同时离开PCB。钢网在印刷过程中就是平放使用的,测试张力是也是需要水平放置的。

张力计是测量钢网受到拉力作用时其内部与固定丝网接触框体之间的相互牵引力大小的仪器。张力计分:线材张力计,横向张力计,纺织用张力计,钢网张力计,皮带张力计.张力计有机械式和电子式两种,测量张力的单位用gf或者kgf表示。张力也可以用相对数值来表示。张力计就是用相对数值表示张力的一种,是通过张力计自身重量使丝网下沉的深度的数值 ( 毫米 ) 来计算,张力数值可从指示盘上直接得到,或者从控制盘上间接得到。

另外,一个好的制程管理的公司应该还有如下的要求:
  • 务必有一个详尽的,符合作业流程的张力测量作业指导书.
  • 务必有一个合适的,完美的数据记录方式.

  • 有一个i测量张力的大理石平台,并且需要定期的进行水平测试.i
  • 测量张力后,要进行记录,并进行合理的spc控制.
  • 有能力的企业公司,要有专业的SPC系统对每一个块钢网的每个测试点进行SPC控制.

  • 张力计作为常用的量具,需要定期进行"第三方"的校验,校验数据可向上追溯.
  • 钢网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工具,必须有"备份",以防"不时之需".
  • 张力计作为重要的量具,也需要要"备份",防止意外发生.

网友:
张力计是测量钢网受到拉力作用时其内部与固定丝网接触框体之间的相互牵引力大小的仪器。张力计分:线材张力计,横向张力计,纺织用张力计,钢网张力计,皮带张力计.张力计有机械式和电子式两种,测量张力的单位用gf或者kgf表示。

网友:
    学习了,钢网张力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