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走线时shIFt+空格改变不了走线模式呢?

楼主(2021-01-06):
为什么走线时shIFt+空格改变不了走线模式呢?

网友:
确认下输入法是英文状态吗?中文状态好像没办法切换

网友:
    win10系统用shIFt+Z+空格

网友:
    英文输入法模式

网友:
    注意输入法!!!

网友:
    你得彻底的的切换到美式键盘输入状态,而不是关闭你的中文输入法就可以的。试试SHIFR+ALT切换下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