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一些焊盘容易脱落;例如:刷焊焊盘,如何从设计角度去避免

楼主(2021-01-06):
板子上一些焊盘容易脱落;例如:刷焊焊盘,如何从设计角度去避免

网友:
    刷焊焊盘在调试或者后端维修时最左边的地焊盘很容易脱落,后果是整个板子就报废了

网友: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此处焊盘和地的连接面积过大,那么导热就很快,焊接过程中很快就冷却了,拉扯过程中自然就容易脱落了。

网友:
    类似的刷焊焊盘采用泪滴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