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的CPLD串行通信的特点与程序的编写

楼主(2021-01-06):
引言

1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特点简介

根据串行通信的协议,发送串行数据一般是:1个起始位、n个数据位,1个或多个停止位。这样,发送起始位以后表明传输开始。传送与接收的双方设定好同样的传输位数,直到n个数据位送完以后,送停止位。上位机和下位机的电平标准不同,它们通过RS-232电平标准转换,在两者之间接入RS-232电平转换芯片即可。上位机和下位机的传输是异步传输,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参考脉冲代表传输速度即波特率。通信双方取得一样的通信速度bps,指的是每一秒钟所传送的位数。现在仪器和工业场合,一般9600bps是最常见的速度,而现在个人计算机PC所提供的串行速度可115200bps(甚至921600bps)。因为常用的单片机mcu的软件是过程语言,以其作为下位机,无法提供这么高的波特率,即使是较低的波特率也可能产生误差。所以在传输距离较近而设备也可提供时,使用最高的传输速度也可以。cpld的软件是非过程语言,也就是说其逻辑段定义的所有动作是同时进行的而不是串行的,所以完全可以提供这样的高速下位机UART(UniversalAsynchronousReceiverTransmitter)。

2上位机VB程序

上位机软件利用VB6编写。微软的VISUAL

BASIC语言有极其友好的界面,深受广大编程人员的好评。其可视化特点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其中的MSCOMM控件非常方便编写软件,将最低层的部分隐蔽,只要了解自己需要的参数即可顺序编写上位机软件。现在简介该控件的各项参数:

CommPort——指定串行口;

PortOpen——串口是否打开;

InPut——输入寄存器

Output——输出寄存器;

InBufferSize——输入缓冲区大小;

OutBufferSize——输出缓冲区大小;

InputLen——一次由串行端口读入字符串长度或字节个数;

Settings——设备波特率、传输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InputMode——输入的是数据类型(文字形式或是二进制形式)。

上位机程序要和下位机配合起来。主要须考虑的问题是波特率、输入输出数据类型。对于从下位机到上位机输出数据的情况,可作以下处理(反之类似):

Settings115200,n,8,1(波特率115200bps,校验位默认,8位数据位,1个停止位)

对于上位机,将输入的数据以二进制数形式获取要通过以下的转换:

Dimdata()AsByte

PrivateSubTimer1_Timer()

data()=MSComm1.Input

Fori=LBound(data)ToUBound(data)

Text2.Text=data(i)

Next

EndSub

在串口打开的情况下,利用定时器定时从下位机获取数据,显示在窗口中。通过设置VB定时器控件的interval参数来控制读取时间。可见,上位机利用VB编写程序,十分方便,这是一种成熟的模块化语言,只要把参数给定,很快可以实现编程。

3下位机通信程序编写

MAXPLUSII里有许多常用的宏单元,如计数器、四则运算、各类逻辑门乃至ROMRAM等;而在这些宏单元里具体的参数都可以由用户来自行设定,这就是上面提到的IP核形式。由于CPLD数字设计中结构化设计的趋势,不同层次的IP(intellectualProperty)核将出现。各个IP核可重复利用,大大提高了设计能力和效率,避免了重复劳动。以下设计的是下位机的IP核,它是一个波特率、起始位、停止位均可设定的宏单元。

MAXPLUSII的AHDL(AlteraHardwareDescriptionLanguage)是Altera公司开发的完全集成于MAXPLUSII中的一种模块化高级语言,特别适合于描述复杂的组合逻辑、组运算、状态机和真值表。本文利用AHDL,直接生成IP核。

设计的最终目标是生成如图1所示的Symbol。其参数可以由用户设定(如图1的右上角),选择先送(收)串行数据最高位或最低位、数据宽度、停止位等。

设计思想是利用状态机的3种状态send(receive)、wait、idle,系统时钟为输入的CLK,在这3种状态间变换。而BAUD为CLK分频后的波特率时间。发送时,当BAUD上升沿时,输出1位串行数据。输出全部结束时,BUSY端出现低电平信号,这时利用LOAD信号可以从D端读取并入的数据。由于使用的是AHDL,这种状态机实现起来非常方便,程序简洁明了。图2所示为状态机图。

程序清单如下:

CASESsIS--状态机

WHENidle=》

IFLoadTHEN

Ss=wait;

ELSE

Ss=idle;

ENDIF;

WHENwait=》

IFBaudTHEN

Ss=send;

ELSE

Ss=wait;

ENDIF;

WHENsend=》

IFcount[]!=0THEN

Ss=wait;

ELSE

Ss=idle;

ENDIF;

WHENOTHERS=》

Ss=idle;

ENDCASE;

TxD=InShift[WIDTH+1];--TXD串出

IFSs!=idleTHEN--控制BUSY

Busy=VCC;

ENDIF;

CASESsIS

WHENidle=》

count[]=WIDTH+STOP_BITS;--等传送的位数

WHENsend=》

count[]=count[]-1;

WHENOTHERS=》

Count[]=count[];

ENDCASE;

CASESsIS--控制输入寄存器

WHENidle=》

IFMSB_FIRST==“YES”GENERATE

DTMP[]=D[];

ELSEGENERATE

FOReach_bitIN0TOWIDTH-1GENERATE

DTMP[WINDTH-1-each_bit]=D[each_bit];

ENDGENERATE;

ENDGENERATE;

InShift[]=(1,0,DTMP[]);

WHENsend=》

InSift[WIDTH+1..1]=InShift[WIDTH..0];

InShift[0]=VCC;

WHENOTHERS=》

InShift[]=InShift[];

ENDCASE;

图3为仿真波形,系统时钟CLK为6MHz,50分频后得到周期为868ns的时钟BAUD,即波特率为115200bps。设定为从高位到低位依次传送:起始位1位,低电平;8位数据位,1个停止位,为高电平。图3中显示分别传送十进制数20、21、22、23(即二进制数00010100000101010001011000010111)的情况,LOAD信号一直有效。可见,传送1个数据总共有10位,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按照波特率115200bps,传送1个数据需要的时间为86.8μs。这个数度充分体现了CPLD的优势,比单片机MCU串行传输要快上10倍以上。如果上位机UART允许,这个速度还可以增大到接近MCU串行传输的100倍,即波特率为921600bps。

设计完成通过仿真以后,通过编程电磁将生成的pof文件用ISP(在线编程)方式下载到CPLD板EPM7128LC84-6,外接RS-232电平转换芯片HIN232CP。经过电平转换,CPLD和PC机接口通信,上位机用VB编写程序。试验证明,在高速情况下,通信正常。

网友:
因为常用的单片机mcu的软件是过程语言,以其作为下位机,无法提供这么高的波特率,即使是较低的波特率也可能产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