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需要知道基于CPLD节省电池能量的系统断电电路的设计

楼主(2021-01-06):
   现在大多数的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都采用可减少功耗的工作模式,但当系统未使用时,应完全切断电源以保存电池能量,从而实现很多设计者的终极节能目标。图1描述了如何在一片CPLD 上增加几只分立元件,实现一个节省电池能量的系统断电电路。在本例中,使用的CPLD是Altera EPM570-T100。使用一只外接P沟道MOSFET Q1和一只国际整流器公司 的IRLML6302(或等效器件),构成IC1 CPLD的一个电源控制开关。CPLD和开关矩阵控制着MOSFET的栅极,当用户按下一个开关时,在Q1上施加开关的偏压。CPLD内带一个嵌入的计时器,用于监控开关和系统的工作。当系统处在一个特定的不工作周期内时,计时器会去掉 MOSFET 的栅极驱动,使CPLD以及连接到MOSFET上的其它元器件断电。

当用户按压任一开关时,Q1的栅极为低电平,CPLD接通。在用户释放开关以前,一个快速的CPLD上电例程,扫描开关阵列的各行和各排,以确定用户按下的是哪个开关。并且重置信号复位LPM计数器的不工作定时器

网友:
CPLD和开关矩阵控制着MOSFET的栅极,当用户按下一个开关时,在Q1上施加开关的偏压。CPLD内带一个嵌入的计时器,用于监控开关和系统的工作。当系统处在一个特定的不工作周期内时,计时器会去掉 MOSFET 的栅极驱动,使CPLD以及连接到MOSFET上的其它元器件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