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mos管作用

楼主(2021-01-06):
求助:下图中N沟道mos管作用是什么?这样也达不了控制输出电压的作用吧?

网友:
    一般都是反馈功用  只是没有具体型号

网友:
    这个是分压调节电路,可以有上下电路分压得到适合输出电压,这个还是比较稳定的电源控制电路。

网友:
    实现电压输出可调,但这电路的参数有问题把

网友:
    明明有EN你非要通过FB控制输出

网友A:
    输出电压可调控制    平时常开 对地分压电阻为60K并联60Ω,GPIO控制NMOS关闭,对地分压变为60K,可以实现输出两个电压值,具体值是多少 根据IC计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可调控制    平时常开 对地分压电阻为60K并联60Ω,GPIO控制NMOS关闭,对地分压变为60K,可以实现输出两个电压值,具体值是多少 根据IC计算吧

电压是通过SW占空比调节的,这个mos打开时,FB接近0V了,反馈调节不会这大跨度。应该是输出使能。

网友:
    ldo不知道什么型号,看电路应该是调压电路,应该是后端电路有特殊要求,高电压启动

网友:
    是不是要参考那个器件的数据手册来对FB引脚来选择电路呀

网友:
    要么使能,要么输出电压可调。

网友(2021-03-09):
    如果數據手冊中這顆芯片的FB引腳除了反饋功能外沒有其它特殊作用的話,這顆MOS就只能做電壓調節,當MOS關閉時,輸出FB端的電阻計算出來的電壓,當MOS開啟時,輸出電壓為無限接近輸入電壓IN..

网友:
    还可以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