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电源过孔, 你习惯用多大的过孔? 大家觉得选哪个?

楼主(2021-01-06):
    1.  选A: 有限区域内用很多的小型过孔
2.  选B: 有限区域内用不多的中型过孔
    3.  选C: 有限区域内用很少的大型过孔

网友:
    选B,powerSI仿真,每个过孔不是均匀分布电流的,越靠近源端,过电流越大

网友:
    我选择A,截面积应该更大一些,更耐大电流

网友:
    早两天,看微信推送,说电流不是按照你想象的流动的,总是走最近,电阻最小的通道,并不是每个过孔都是走平均的电流,而是最近的,线路最短的过孔电流最大,太小的话,过孔会过载。

网友: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