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放脉冲波形畸变

楼主(2021-01-06):
大概150瓦左右的功放,输入脉冲正弦波形,占空比20%,通过功放后,前面5个周期塌陷了。见图,是怎么回事呢?真心请教。谢谢大家。

网友:
明显失真了,最简单的,调节下栅极的电压。看看有没有改善。这时要注意电流,免得烧管子,150W的管子不便宜。

网友:
    第一张图是脉冲的起始部分,前面几个周期明显比后面的幅度要小,相位也不对。第二张图是脉冲结束的部分。有拖尾。

网友:
    “第2张图是脉冲的起始部分,前面几个周期明显比后面的幅度要小,相位也不对。第1张图是脉冲结束的部分。有拖尾。”  波形完全正常。  该功放肯定是使用LC谐振回路或者类似的元件作为负载。谐振回路在你的“脉冲”(实际上是脉冲串)未开始时储存的能量为零。第一个脉冲到来后,为谐振回路提供一定能量,这些能量并没有在脉冲结束后完全损耗掉,而是损耗掉一部分,保留了一部分。第二个脉冲到来使谐振回路储存的能量进一步增加,表现为幅度增加,但脉冲结束后谐振回路的损耗比第一个周期要大(因为电压电流摆动幅度更大)。经过若干周期(理论上是无穷多个,实际上只要几个),脉冲到来提供的能量与谐振回路在一个周期内损耗的能量相等,幅度达到稳定。该过程中,电压或者电流波形的峰值是按照指数规律变化的。在第一幅图片中,可以看到波形峰值是按照指数上升的,大约不到10个周期基本上达到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