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IC,是否只能工作于PWM模式吗??

楼主(2021-01-06):
最近的项目打算使用MOS管高端驱动IC芯片,目前选型是IR2117,由于平时硬件涉及不多,有个疑惑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MOS管驱动IC是不是只能工作在PWM模式下?如果被控MOS管长时间处于打开状态,自举电容是不是会被放电?从而导致开关失灵的情况发生?

下面是IR2117的典型应用和内部框图,盼各位大神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
    想多了   随便用 就是一个开关  参数选择好  长时间导通没问题

网友:
    “如果被控MOS管长时间处于打开状态,自举电容是不是会被放电?从而导致开关失灵的情况发生?”  自举电容当然会慢慢放电,放电到一定程度就不能驱动MOS管。

网友:
    其实楼主的问题是:自举驱动是否允许开关频率有很大变化范围?  自举驱动,允许开关频率有相当大的变化范围,但不可能变化几个数量级之多。又要工作于开关周期数十微秒,又要工作于开关周期数秒,很难办到。

网友:
    長時間動作,為何不選一般mos就好,非要用high low side 的mos ?有什麼非用不可的理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