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903C IC管脚CHG的状态靠什么控制

楼主(2021-01-06):
如图,这个高低电平是靠什么来控制的

网友A:
    这不就是充电状态指示么   内部逻辑啊   根据外部具体的充电状态 输出不同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充电状态指示么   内部逻辑啊   根据外部具体的充电状态 输出不同的电平

我是想问,是通过检测到充电电流还是电压,来判断是否充满了,然后改变状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是通过检测到充电电流还是电压,来判断是否充满了,然后改变状态的。

找找芯片手册,应该有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充电状态指示么   内部逻辑啊   根据外部具体的充电状态 输出不同的电平

一般都是检测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芯片手册,应该有解析

    Charger Status Output. Active-low, open-drain output pulls low when the battery is in fast-charge orprequal. Otherwise, CHG is high impedance
就查到这句话,看着像电流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arger Status Output. Active-low, open-drain output pulls low when the battery is in fast-charge  ...

低电平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有效

快充的时候,电平为低,prequel charge current这个我不知道啥意思。看意思是根据充电电流大小,决定了这个pin的高低状态

网友:
    这么厉害的吗;P

网友:
    是一个输出信号,表征充电状态,OD门输出,外围常规会有一个上拉,所以输出低电平有效。如果细节不理解,建议直接咨询芯片供应商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