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吃锡导致引脚前端锡薄与漏铜颜色一样

楼主(2021-01-06):
有些材料吃锡严重导致电极前段的焊盘锡薄,机器拍图后锡薄的颜色与漏铜的颜色接近一样成铜黄色,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
普通三色环形光的缺点。用顶部白光以垂直90度的光源拍照就可以区分铜箔焊盘和平锡的状态。 但是镀锡板就真的抓瞎。

网友:
    有没有照片,针对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