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叉叉问题

楼主(2021-01-06):
如下图所示,请问这个符号是什么?

网友:
兄弟你这个用的什么软件,我画板子怎么没见过这种叉叉符号呢?

网友:
这个XX代表连接好了的意思,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用pads viewer查看的,这个只需要在工具》选项中将如下图片红色处取消打钩即可取消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用pads viewer查看的,这个只需要在工具》选项>>然后左侧选择热焊盘,然后将右侧有一个显示通用平面指示器不打勾即可消除(由于图片不知为啥上传不了,所以只能通过文字描述)

网友(2021-03-04):
    负片,输入“C”回车,就能看到正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