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an总线节点发送数据出现丢包现象

楼主(2021-01-06):
can设置的波特率是500k……一直在等待发送标志位为发送正确之后再接着发送下一个数据……请问为啥会出现丢包现象?必须要加延时吗

网友:
CAN Message, Message 之间会空上几个bit, 500kbps的话,一个bit 2us, Message件应该会空上 6us 以上  你判断丢了,具体是怎么判断的, 计划一定时间内,预定送100个,却受到了一些,丢了一些?  CAN总线上几个节点? 其他节点都不发消息吗?

网友:
    虽然你这样,一直传用的case比较少,你可以加等待试试,正常500kbps, 8byte的 message , 1ms 也就能发4个。
你是怎么判断丢包的,CAN上面就你一个节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