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output端串接电阻作用咨询

楼主(2021-01-07):
看到一个单片机的外围晶振电路,在晶振信号输出端连接mcu的线路上面串接了一个电阻1k,不太明白这个电阻的作用和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保护

感谢及时回复,不过怎么个限流保护呢?不是很理解
能否详细帮忙解释一下呢?

网友B:
这个电阻能增加输出功率。增加信号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能增加输出功率。增加信号幅度

那就是为了增加晶振信号输出的幅度而做的一个设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为了增加晶振信号输出的幅度而做的一个设计了?

可以这么理解。
具体看看这个: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1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及时回复,不过怎么个限流保护呢?不是很理解
能否详细帮忙解释一下呢?

电阻消耗电流  就降低了时钟信号上的电流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限流保护,同时提供180°相移,可以仔细看下无源晶振的工作原理(R10、R1)

网友:
The resistor R1 is part of feedback path while R2 limits the drive power seen by the crystal. Crystal manufactures usually provide documentation
with recommended values for the resistors and capacitors.

网友:
另一份文檔寫的!

它的 Rd 未免太大了些?

网友:
    再賞五兩銀,徵求進一步解釋。

Driving Level 太大會有甚麼影響?

网友C:
    难道不觉得是降低信号幅度 过认证吗

网友:
    从英文看是利用反馈限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觉得是降低信号幅度 过认证吗

    弦波的電磁干擾不嚴重,除非振幅很大。

    您所說的手段,通常用於方波的時鐘上。

网友:
    有些晶振的IP要求的,可以微调相位,更加容易起振,曾经有几十万台机子起不来,就是搞了这个电阻解决的,让震荡更轻松,同时限制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