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MX6Q开发板非设备树uboot-修改默认环境变量

楼主(2021-01-07):
iTOP-iMX6 开发板烧写好之后,默认是 android 系统 9.7 寸屏幕的系统参数和屏幕参数。如下图。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修改默认启动参数.

70.1  重要的环境变量
比较重要的环境变量或者说经常使用的环境变量,已经在上图中的红色方框中。主要是:bootsystem、lcdtype 和 bootargs。这些参数都可以在 uboot 源码中进行设置。具体文件为:“iTOP-iMX6_android4.4.2/bootable/bootloader/uboot-imx/lib_ARM/board.c”文件。
70.2  默认启动系统设置
默认启动系统参数是:bootsystem。打开“board.c”文件。搜索关键词“bootsystem”,找到如下代码:

通过修改“p = "android";”语句,可以修改默认的启动系统参数。下面的程序中,可以看见用到了“boot_system_flags”标志位。搜索该标志位,可以找到如下内容。

70.3  默认屏幕设置
默认屏幕参数是:lcdtype。打开“board.c”文件。搜索关键词“lcdtype”。找到如下代码。

通过修改“p = "9.7";”语句,可以修改默认屏幕设置。在上面截图的程序中可以看到,通过”sprintf();”函数设置了相应屏幕的“displayArgs”值。
70.4 认 默认 bootargs  参数设置
打开“board.c”文件。搜索关键词“bootargs”。找到如下代码。

可以在此处修改“bootargs”参数设置。
上面介绍到的详细代码如下:

{

p = getenv("bootsystem");
if (NULL == p
printf("*** Warning use default bootsystem:android ***\n");
p = "android";

setenv("bootsystem", (char *)p);
saveenv();
}

printf("Boot system :%s\n", p);

if(!strcmp(p, "android"))
boot_system_flags = 0;

}

else if(!strcmp(p, "qt"))
{

boot_system_flags = 1;
  18. else if(!strcmp(p, "ubuntu"))
  19. {

  20. boot_system_flags = 2;

p = getenv("lcdtype");

if (NULL == p
printf("*** Warning use default lcdtype:9.7 ***\n");

p = "9.7";
setenv("lcdtype", (char *)p);

saveenv();

}

printf("LCD type:%s\n", p);
if(!strcmp(p, "9.7"))
lcd_type = 0;
//sprintf(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ldb,LDB-XGA,bpp=32 video=mxcfb1ff
video=mxcfb2ff fbmem=30M");
sprintf(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bpp=32 ldb=sin1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video=mxcfb2ff fbmem=48M");

  38. else if(!strcmp(p, "7.0"))
lcd_type = 1;

//sprintf(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ldb,LDB-7inch,bpp=32 video=mxcfb1ff

video=mxcfb2ff fbmem=30M");
sprintf(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ldb,LDB-7inch,if=RGB666,bpp=32 ldb=sin1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video=mxcfb2ff fbmem=48M");
  46. else if(!strcmp(p, "4.3"))
lcd_type = 2;
//sprintf(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ff
video=mxcfb2ff fbmem=10M");

sprintf(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lcd,VGA_480272,if=RGB24,bpp=32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video=mxcfb2ff fbmem=48M");

}

/* add by cym 20170814 */

else if(!strcmp(p, "1024x600"))

{

lcd_type = 3;
//sprintf(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sprintf(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lcd,VGA_1024600,if=RGB24,bpp=32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video=mxcfb2:off fbmem=48M");

  63. /* end add */
  64. else if(!strcmp(p, "hdmi"))

  66. sprintf(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bpp=32
  67.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48M");

  68. }

  69. else
  71. sprintf(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off
  72.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73. }

  74. if(0 == boot_system_flags)//Android
sprintf(bootargs, "console=ttymxc2,115200 init=/init %s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2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androidboot.serialno=1a0d39d4e3013411", displayArgs);
//

setenv("bootargs", bootargs);
// sprintf(bootargs, "console=NULL init=/init %s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NULL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androidboot.serialno=1a0d39d4e3013411", displayArgs);
setenv("bootargs", bootargs);
p = getenv("bootcmd");
if((p == NULL) || (strstr(p, "booti mmc3"))

|| (strstr(p, "mmc dev 3; mmc read 0x10800000 0x800 0x3000; bootm")))

{

setenv("bootcmd", "booti mmc3");

}

else if(1 == boot_system_flags)//QT

{

sprintf(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displayArgs);
setenv("bootargs", bootargs);

p = getenv("bootcmd");
if((p == NULL) || (strstr(p, "booti mmc3"))
|| (strstr(p, "mmc dev 3; mmc read 0x10800000 0x800 0x3000;
bootm")))

{

setenv("bootcmd", "mmc dev 3; mmc read 0x10800000 0x800 0x3000; bootm");

}

}

else if(2 == boot_system_flags)//Ubuntu
sprintf(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bootsystem=%s", displayArgs, getenv("bootsystem"));

setenv("bootargs", bootargs);

p = getenv("bootcmd");
if((p == NULL) || (strstr(p, "booti mmc3"))

|| (strstr(p, "mmc dev 3; mmc read 0x10800000 0x800 0x3000;
bootm")))
  114. setenv("bootcmd", "mmc dev 3; mmc read 0x10800000 0x800 0x3000; boo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