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的引线在PCB上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1-07):
金手指的引线在PCB上起什么作用?

网友:
金手指因为要插拔,所以对金的厚度和硬度有要求,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金手指的区域通常用镀金的方式去加工。

网友:
长短金手指的封装,目的是为了PCB板在插拔时,有一个上电的时序差。

网友:
左右两根长的金手指一个连接电源,一个接地,中间的两根短手指是负责数据传输。这样在U盘插入机器时,保证先接通电源才能传输数据,同样也是为了设备的正常接入和保护。

网友:
工厂常规去长短金手指的引线,都是要用二次蚀刻工艺,简单来说,就是第一次把线路蚀刻好,用干膜或蓝胶盖住线路部分,通过镀金线引线,把金手指区域的金镀好,然后再把所有地方用干膜遮盖起来,只露出金手指引线的部分,蚀刻引线。

网友:
    镀金啊    不然 镀金电极怎么接?

网友:
    镀金用,在PCB外把所有引线都接到一起,然后夹到电极上,这样所有的金手指都能电镀上了,最好做外形的时候把板外多余的部分锣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