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偏置电流、失调电流如何影响输出直流噪声

楼主(2021-01-07):
    偏置电流、失调电流如何影响输出直流噪声/ w& u  X3 c* N( ?: g

网友:
    偏置电流、失调电流是由于分别流入放大器的同相、反相输入端的电流Ib+、Ib-所导致

网友:
    在噪声增益的作用下,偏置电流、失调电流在放大器的输出端产生输出直流噪声

网友:
    由于电阻的误差等因素

网友:
    通过增益进行了不必要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