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振荡器与晶体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1-01-07):
晶体(crystal)是有大量微观物质单位(原子、离子、分子等)按一定规则有序排列的结构,因此可以从结构单位的大小来研究判断排列规则和晶体形态。

晶体振荡器是指从一块石英晶体上按一定方位角切下薄片(简称为晶片),石英晶体谐振器,简称为石英晶体或晶体、晶振;而在封装内部添加IC组成振荡电路的晶体元件称为晶体振荡器。其产品一般用金属外壳封装,也有用玻璃壳、陶瓷或塑料封装的。

晶体和晶振的定义

一直以来,由于不正确的普及知识,又或者是明明知道的定义,却由于习惯的叫法。使得晶振这个名词成为了所有晶体振荡器和晶体谐振器的统称,但偶尔也能遇到一些比晶振行业人更专业的人士,能将晶体和晶振区分的明确清晰。两者名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电路组成以及线路板焊接技术上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瑞泰电子经过与从事晶体行业80年的老工程师共同探讨学习交流,总结分析晶体和晶振的区别,从晶体的分类到晶振的分类,以及在电路焊接中的明显区别,让更多人轻松掌握晶体和晶振的区别,以及如何区分晶振和晶体!

什么是晶体?

晶体是晶体谐振器的简称,谐振器是指产生谐振频率的元器件,主要起频率控制的作用,所有电子产品涉及频率的发射和接收都需要谐振器,产生频率的作用,具有稳定,抗干扰性能良好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晶体谐振器封壳里面只有晶片,没有任何电路,参数有负载电容,频差,电阻。在焊接电路中,两旁需要电容电阻等电子元器件来助起振。

晶振的分类?

晶体分为通用晶体和高精密晶体两种 ,像目前市场用量比较大的3225贴片晶振,2520贴片晶振,5032晶振等,就是通用晶体,还有就是插件晶振一类例如49U 49S等。通用晶体一般都是AT切的(水晶晶片的切割角度不同,会有不同的切型)。高精密晶体,除了AT切型,还有SC 切 IT 切等。高精密晶体的封装形式一般是,HC-43U, 45U, UM-1,UM-5 TO5,TO8等 ,一般SC切的晶体都是用在OCXO 上面,适用更高端的产品,用量也少。高精密晶体在滤波器上的使用也较为广泛,一般一个晶体滤波器上面有的是一套用4个UM-1的晶体,有的是一套用6个。有人会误解为晶体滤波器,实则上不然,高精密晶体和晶体滤波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元器件,晶体滤波器上会用到高频的高精密晶体。瑞泰提供的高基频现在能做到200多MHz。我们可以说UM-1的高基频晶体是滤波器用晶体,但不能说是晶体滤波器。要不很容易混淆了。

什么是晶振?

晶振是晶体振荡器的简称,也叫有源晶振。谐振器与振荡器的区别在于,在原有谐振器的基础上了加了起振芯片,封壳里带有电路 IC ,参数有电压值 输出模式 控制脚等参数。简而言之在焊接电路上的体现为,无需在外部添加其它的元器件,自身就可以起振,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晶振的分类

有源晶振分为很多种,温补晶振,压控晶振,压控温补晶振,恒温晶振,普通有源晶振等都是有源晶振的一种,只是在使用功能上有所差异。通俗易懂一点则为带电压参数的晶振都称之为有源晶振。想对有源晶振有更多了解欢迎点击进入 有源晶振25ppm不够?用它们简直事半功倍通俗易懂。无法正常点击进入瑞泰新闻页面的,可直接百度搜索标题哦!

如何区分晶体和晶振?

晶体通常为两脚和四脚晶振,以2520晶振,3225晶振,5032晶振等一类晶振而言,它们都拥有两脚或者四脚的封装,晶振为四脚或者四脚以上的,这里可以肯定的一点,两脚的一定为晶体。那当遇到都是四脚的贴片晶振,如何区分晶体和晶振呢?如果晶体或者晶振在电路板上,我们只需观察晶振的外部电路是否有其它元器件的连接,如若无,则为晶振(有源晶振)。如果用肉眼观察,简单而有力的一点则是观察晶振的厚度,一般的晶体厚度均在0.45mm左右,而由于晶振技术内置起振芯片,因此晶振的厚度要比晶体高。当然更专业的分辨方法可请教专业晶体元器件供应商瑞泰电子评判!

网友:
谐振器与振荡器的区别在于,在原有谐振器的基础上了加了起振芯片,封壳里带有电路 IC ,参数有电压值 输出模式 控制脚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