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odb++报错问题

楼主(2021-01-07):
请问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软件应该是安上了的

网友:
    没遇见过,好久没导odb了都忘了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或方便的话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B:
    方便把文件上传来不,或者换个电脑试试导出O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或方便的话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看看

    嗯 同事的就可以出 而且同事allegro软件版本跟补丁都一样 并且odb  版本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把文件上传来不,或者换个电脑试试导出ODB

嗯 同事的就可以出 而且同事allegro软件版本跟补丁都一样 并且odb  版本都一样 文件不怎么方便发出来 可以确定不是文件问题

楼主:
    可以确定不是pcb文件问题 因为换同事电脑就可以 并且其他项目也一样 我的不行 同事的就可以

网友(2022-11-29):
    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方法,可能跟env有关,但不是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