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与传统功放

楼主(2021-01-07):
 数字功放也称D类功放,与模拟功放的主要差别在于功放管的工作状态。传统模拟放大器有甲类、乙类、甲乙类、丙类等。一般的小信号放大都是甲类功放。即A类,放大器件需要偏置,放大输出的幅度不能超出偏置范围,所以能量转换效率很低,理论效率最高才达25%。乙类放大。也称B类放大,不需要偏置,靠信号本身来导通放大管,理想效率高达78. 5%。但因这样的放大,小信号时失真严重,所以实际电路都要略加一点偏置,形成甲乙类功放,这么一来效率也就随之下降。虽然高频发射电路中还有一种丙类放大,即C类放大,效率可以更高,但电路复杂、音质差,音频放大中一般都不用。这几种模拟放大电路共同的特点是晶体管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域,它按照输入音频信号的大小控制输出的大小,就像串在电源与输出间的一只变电阻,控制输出,但同时自身也在消耗电能。数字功放的功放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理论状态下,晶体管导通时内阻为零,两端没有电压,当然没有功率消耗;而截止时,内阻无穷大,电流又为零,也无功率消耗。所以作为控制元件的晶体管本身消耗功率,电源的利用率就特别高。

  开关晶体管输出的是脉宽调制波形,要成为可听的模拟音频信号,还需经过一路带宽为20 kHz的低通滤波器,滤去脉冲波形中的高频成分。一般来说,功放的输出电压对选取电容的耐压不成问题,只是电感最大允许电流要设计正确。

网友:
高频发射电路中还有一种丙类放大,即C类放大,效率可以更高,但电路复杂、音质差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