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封装对贴片电阻电容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01-07):
例如,对于某个要用的电阻,

有0805和0603。

阻值,精度上都一样。

尺寸,功率,都能满足要求。

那么选0603好还是0805好呢?

不同封装的电阻在成本上有没有不同?

分布参数有没有不同?

稳定性有没有不同?

类似的对电容也是这个疑问。

大家有没有什么使用的建议或是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如果功率满足,优选0603,因为价格稍低,对提高PCB上的元件密度也更有利,而元件密度也跟整体成本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功率满足,优选0603,因为价格稍低,对提高PCB上的元件密度也更有利,而元件密度也跟整体成本有关。

封装越小的成本越低吗?

成本:1206>0805>0603>0402>0201?

电容是不是也是这样?

还是说太小的工艺要求高反而贵一些

网友:
    板子的体积是一个因素外,  个别电阻的功率  还有个别电阻在PCB布线时,是否考虑从电阻下面走线,大一点便于走线,  还有,装配焊接工艺,批量小的,有时会用人工,就要元件封装大一点便于人工焊接  稳定性上需要考虑品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