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Layout过程中关于电路的修改方法

楼主(2021-01-07):
        硬件工程师或Layout工程师在在画PCB中时,经常会遇到要修改封装或者是修改原理等操作。有的工程师膈在接在PCB中的ECO模式下修改,这样会造成原理图不同步。给生产和后期分析问题造成隐患,下面介绍一种我经常用到的修改原理图,然后由pads layout软件来自动修改pads lyaout的PCB的方法,如下:

一,比方我们要把PCB中的R55的封装中0402改为0805,如下图:

二,打开orcad原理图设计工具,把R55的封装修改为RES0805,如下图:

三,保存设计,回到主菜单,在TOOL中选Create Netlist,如下图:

四,在弹出的新页面中选项如下图,把文件后缀名改为ASC,点确认:

五,再回到PADS软件,新开一个窗口,在文件菜单中选点导入刚才生成的网络表,如下图:

六, 导入的新PCB另存为,并记住文件名和存储路径。且在导入时不能有错误提示,有则需要解决错误才能下一步:

七,打开需要更改的PCB原档案,在工具中选对比(ECO),如下图:

八,在文件菜单中选导入,导入刚才生成的差异文档到PCB档案中:

九,到这一步,可以看到R55已经被修改为0805的封装:

        以上是用一个电阻作为例子来演示修改过程,其他修改可以参照这个方法修改。不要直接在PCB中修改元件封装或电路连接更是不可以在PCB中直接修改。

网友:
    这个原理图是DSN

网友A:
    楼主,也可直接用orcad输出的,asc的网表直接和pads的pcb对比,但是需要把网表的头文件格式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可直接用orcad输出的,asc的网表直接和pads的pcb对比,但是需要把网表的头文件格式修改下。

    也是一种办法,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分享出来,那个更实用方便就用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一种办法,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分享出来,那个更实用方便就用那个

    互相学习

网友:
    这么麻烦?我分别改都改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