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让铁粉芯绝缘可行吗?

楼主(2021-01-07):
铁粉芯是磁性材料四氧化三铁的通俗说法,主要应用于电器回路中解决电磁兼容性问题。实际应用时,根据不同波段下对滤波要求不同会添加各种不同的其他物质(一般为企业机密)。如果想要铁粉绝缘,有个办法就是铁粉芯磁环,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岑科小编给你慢慢道来:
  在由混合和干燥组成的绝缘处理工艺中,为使铁粉完全绝缘,需注意两点:
  1、选定最佳的界面活性剂,绝缘处理首先在铁粉中添加水溶性的绝缘处理液,用专用混合机混合。此时,在绝缘处理液中因所添加的界活性剂的种类不同可以发现固有电阻的差异。选择具有最低接触角度的界面活性剂,能得到最高的固有电阻,这一点从实验中已得到充分验证。
  2、在溶液中添加防锈剂,不添加防锈剂的时候,密度、固有电值均显示最低值。当防锈剂添加量为某一数值时,固有电阻最大,密度也变大。以上的实验结果说明,选择最佳界面活性剂和添加防锈剂,对在压粉磁芯表面形成均匀绝缘膜层是有效的。

网友:
    铁粉芯是磁性材料四氧化三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