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设置才能在画PCB的时候对某一器件不进行DRC检测?

楼主(2021-01-07):
在AD中怎么设置才能在画PCB的时候对某一器件不进行DRC检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你不想检查的是这个器件的哪些方面的drc. 你可以设置room.然后把这个器件放到这个room里面。然后再在你不想检查的DRC里面,设置。比如你不想检查器件的高度(假设这个器件高度为2mm),你就可以在高度(DRC)里面设置这个room里面所能允许的最高高度为100mm.

网友(2023-04-08):
引用参考别人的说法,可以建一个room,把不检查的器件包裹在room中' u; b6 n6 l7 y+ U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782998/article/details/123239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