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IC芯片的极限温度,该值是绝对的吗?

楼主(2021-01-07):
如何理解IC芯片的极限温度,该值是绝对的吗?

网友:
啥叫极限温度?英文叫啥?

网友:
    芯片极限温度  分很多种  工作 ,存储   环境   内核 引脚 等  这个值并不是绝对的,一时因为温度测量检测本来就不可能很精密,再者就是这个参数只是一个众数,器件一致性差异也会引起不同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