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下图的各器件的原理是怎么分析的呀?

楼主(2021-01-07):
大佬们分析下一个电路,这个三极管和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反接吗?

网友:
    我觉得不是反接,你觉得呢?楼主。

网友A:
    D1是保护三极管发射结不被击穿;Q3的作用是Vin掉电时关断Q2,起到防止电流倒灌的作用;Q2可以改成PMOS

网友:
 理解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和Q3,我分析应该是过压保护; 正常运行时,Q2要导通,必须G大于S, 所以Q3要截止; 而Q3的目的,显而易见 ...

    D1流过的电流大,Q3会导通吗?D1正向导通后,三极管的发射结永远反偏,是不会导通的,如果不是为了保护三极管发射结,那么这个三极管是完全可以去掉的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不是为了电流倒灌,那么Q2可以去掉,分析这个电路时,要考虑mosfet的体二极管,把体二极管画出来,分析的时候会好很多。上电时,Q2是不受控的(体二极管的作用),掉电时,Q1是不可控的(体二极管的作用),这里说的不可控,指的是对电流没有阻断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是保护三极管发射结不被击穿;Q3的作用是Vin掉电时关断Q2,起到防止电流倒灌的作用;Q2可以改成PMOS

那R5干嘛用呢  还那么大。而且R7才10K  可不可以大一点呢  不然导通着就有1.2mA的漏电流

网友:
    防止电源反接的电路。正常工作,三极管不导通,GATE控制两个MOS开启;反接时,GND与12V间压差为12V,三极管导通,M2的Vgs太小无法导通,体内二极管也阻止电流反向流通,则起到保护后级电路的作用。至于二极管,保护三极管发射结不被击穿.

网友C:
    你可以去看电源大师课,这个电路就是Adi研究出来代替Tvs的

楼主(2021-02-25):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去看电源大师课,这个电路就是Adi研究出来代替Tvs的

怎么分析?

网友:
    spec 上貌说得是reverse input protection, 不是反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