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仿真测试对比

楼主(2021-01-07):
请问有人对比过眼图的仿真与实测对比吗?我们的产品比较小,需要工作就必须引入测试板以及测试平台,但是我在做眼图仿真的时候,信号只流过了连接器以及PCB 以及PCB 上面的芯片。引入测试板和测试平台,理论上就对不上了

网友A:
    所以要去嵌掉测试板的影响

楼主:
    问题是我的产品没有测试板都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去嵌掉测试板的影响

具体是怎么处理?

网友(2021-04-02):
    都是拿设备针头直接顶着PCB网络端口测。测试板一般都做高质量设计,损耗非常小,线路尽量短,对整体结果影响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