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中的脱脂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08):
PCB生产中的脱脂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传统上是指金属物品在进行电镀之前,需先将机械加工所留下的多量油渍予以清除

网友:
    一般常采用有机溶剂之"蒸气脱脂"(Vapor Degreasing)法,或乳化溶液之浸泡脱脂

网友:
    电路板制程并无脱脂的必要,因所有加工过程几乎都没有碰过油类,与金属电镀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