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自带库里面的0805封装不一

楼主(2021-01-08):
如下图,AD自带库里面的0805封装不一致,这是为什么?

网友:
ad的库每种封装都有这种分类,如果是手工焊接,选个最大的就好

网友A:
对不同的板子的密度,即使是同一封装,可以有不同的焊盘大小,一般就是选level B 的。如果手工焊可以选择Level A. 在功能上三者都没有区别。

我的理解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看电路的功能, 如果有高频的电路,选level c 好些,因为铜皮少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不同的板子的密度,即使是同一封装,可以有不同的焊盘大小,一般就是选level B 的。如果手工焊可以选 ...

请教下高频时为啥选C铜皮小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高频时为啥选C铜皮小的比较好?

C的焊盘小,如果把焊盘也理解为一截走线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的走线会比正常阻抗线大很多是个阻抗的不连续点,焊盘宽度越接近走线宽度影响越小。

网友:
    分大中小,要看板子空间大小